机子换硬盘后可以不重装系统吗

楼主(2014-07-08):
今天给客户修一机子,一代的主机,收银用。主板故障,跟客户说明之后客户不修了,直接从我这选个旧机子给他。换回原来客户机硬盘后蓝屏,客户不让重装系统,有其他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3
不一定需要重装 方法在晚上搜搜

网友A:
恩!肯定要重新安装系统啊!两个主板都不一样呢!驱动不匹配肯定会出现蓝屏啊!把客户C盘重要资料拷贝下来再重做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肯定要重新安装系统啊!两个主板都不一样呢!驱动不匹配肯定会出现蓝屏啊!把客户C盘重要资料拷贝下来 ...

受教了。本来也叫他装,一开始一直不肯。后面还是重装了。

网友:
最好重装一下,不重装有的会系统不稳定的。

网友:
不知道进安全模式删除驱动,可不可以正常进系统,一直想尝试

网友:
网上买个一样型号的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既然BIOS能识别换回原来的硬盘不应有问题啊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覆盖安装。记住是覆盖修复,不是全新装

网友:
C盘做个镜像、、、在装系统或者进安全模式删除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