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OCRE管子屡烧管的维修

楼主(2014-07-08):
别人淘宝买的机子.全是垃圾.之前都是小件坏..这次VOCRE的一个上管击穿..测出来后问了一下不想快递回去维修..我就先尝试更换上下管..打值正常后开机..OK..试了半个小时 /进LOL里面玩了几分钟也没问题..以为OK就让抱走了..回去没多久.说又烧了..马上要拿回来..昨天留意了一下..芯片是UP1068 我没货. 看论坛上有人说把正常的PWM的控制电压飞线过去可以..不知道是不是正的行得通
下午拿过来测了一下..我换上去的场管没有问题..VCORE电路正常. 只是CPU温度和主板温度报警. 换了散热器.CPU温度下去了..主板不知道是误报还是什么.开机就有了68度..用压力测试没有再升高. 请问.FM1主板的 主板温度传感器是采集的哪个位置的温度?

网友(点评):
留意下烧坏上管的一组电路的电阻和电容看看。。

网友:
有显波器的。。打下波形看看。。

网友:
屡烧上馆,联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上下管都一起换

网友:
把上管和下管一起换,把电源管理一起换,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上下管都一起换hh

网友:
看看波形     查下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