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蓝屏求助

楼主(2014-07-08):
原本这台机器的故障是触发不显示,待机电流过大(0.124),拆机检测后发现CPU的铁皮上管有一个坏了,换好后待机正常,但是不出集显电压(电流到0.5),换CPU后正常,现在问题就是装系统总是装不上,装着装着就蓝屏了,装WIN7或是XP都一样 蓝屏代码是0.00000124,换过内存和硬盘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IDE,再不行再换一次CPU。

网友:
装安装版的试一试

网友:
先替换可拆卸硬件。再试试纯净版系统

网友:
装的时间把驱动取消了,或换纯净版的试试

网友A:
  先排除驱动问题  最好用安装版

网友:
软件驱动冲突吧  纯净版试试

网友:
换个U试试吧,拿光驱做个安装版的

网友:
硬盘的模式改了吗??要改成IDE的

网友B:
你说的是在pe里装着就蓝屏了呢?,还是进系统了开始安装时出现的呢?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驱动问题  最好用安装版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换cpu试试看

网友:
你换的U是好的坏的呀。这问题多数是CPU挂了。

网友:
或者你把另一组MOS管也换了。我一般为了怕出问题2组都换。

网友:
应该还是CPU或者CPU供电方面的问题  你把坏的那一组上下管都换掉还有那个8个脚的    还不行那再换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在pe里装着就蓝屏了呢?,还是进系统了开始安装时出现的呢?
刷bios试试。

在PE里很正常,在安装的时候装着装着就蓝屏重启了

网友:
建议先进BIOS改下硬盘模式,然后安装纯净一步步安装的系统,不要装GHOST试试

网友:
硬盘换过了吗

网友:
应该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上面有说了,换过了

网友:
可能还要换一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驱动问题 最好用安装版
不光驱动的事,不装任何驱动就是死机了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个一模一样毛病的 除了主板全换光了,BIOS刷了南桥换了依旧,期待有人解决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修好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