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 不触发 +原机ECBIOS

楼主(2014-07-08):
今天接到一台DELL1464 不触发  接上电有0.01的待机 3秒后掉到0.006.拆机测了一下接电是有3.3V 掉下来就没有了 5V一直没出来。我以为是5V的问题 直接换了一个51427 故障还是一样。可5V前后都有没有短路现象。网上说这种机型ECBIOS很容易坏。我就刷了一个BIOS 可还是一样的 。后来查半天才知道这款待机是没有5V的。只好查3.3V了 后来发现声卡3.3V有短路 把C420拿掉 不短了 接电开-----正常了。有个问题就是 现在好了 我接电有0.01的待机可3秒后待机还是会掉到0.006.主板上的灯也跟着没了。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只要正常就行了,   不要管那么多 挣钱才是硬道了

网友:
有的机子接上电源是有待机的,过几秒就掉没了。。。或者很低是正常的

网友:
也就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