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41主板集成CPU插4P开机跑马大楷5秒自动断电,能再触发。

楼主(2014-07-08):
不插4P不掉,插4P刚跑马就掉,瞬间检查全板供电正常,CPU供电输出1.5V,检查所有CPU供电场管D-S极,G-S极,G极对地阻值等正常,拆掉CPU电源管理不掉,换一颗电源管理IC无效,打CPU供电电感2欧,找块G41板子装CPU测也是2欧排除短路,找个同样的G41板子IO相同的BIOS装上故障依旧,怀疑主板集成的CPU有问题,无头绪退板了。

网友:
你那是cpu集成在主板的啊

是的,集成了CPU。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CPU管理芯片 PG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CPU管理芯片 PG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应该不是 PG信号 问题吧,无 PG信号不会跑马的吧,疑难杂症不爱修了。

网友:
集成的CPU也没法换CPU或假负载测试。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山寨的杂牌子没找到同样的BIOS,在同样的G41板子同样的IO上拆下来测试过故障依旧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 PG信号 问题吧,无 PG信号不会跑马的吧,疑难杂症不爱修了。

要不加焊下CPU算求了

网友:
相同的IO有太多版本的Bios.退了也罢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