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P 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4-07-08):
刚接了一台IBM T61P 独显的机器,打开一看进液了,然后清理干净,一试开机亮机,心里猛一高兴,接下来傻眼了,不接电池结果报0192错误,不知道怎么查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电池

网友:
键盘能不能按动,按不动按FN+F1进去恢复下设置

网友:
载入默认BIOS看看

网友:
进BIOS F9试试

网友:
如果接上电池的话,电流表电压会被拉低到14.6的电流会出现短路,然后就重启了,重启后可以开机也不报错,但电池不显示充电,感觉就是AC DC的转换出问题了,但不知道该从哪查

网友:
F9也行,或加载出厂设置。

网友:
14.6的电流,是多少电流

网友:
电压拉低也没有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