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奇葩问题。就是干!

楼主(2014-07-08):
  话说这几天有点忙,来了一个以前修过的。说是开机灰屏,有时花屏。。  原来修的也是灰屏。拆了他的硬盘就可以看到没有硬盘的界面了,看了下这硬盘线,感觉很容易坏。就换了一个硬盘线,结果就好了。测试了一下什么都正常!他拿回去没用一天又回来了,戳!。。。感觉没那么简单了。直接拆开。。换了一个自己的硬盘可以到LOGO处结果灰屏了,再换上他的开机,直接花屏了。艹。。(当时非常烦所以没有照片)。。重复几次感觉每次重插一次硬盘线就可以到LOGO处花屏。如果再直接关机,再开就就直接灰屏什么都看不见。 当然清空CMOS,没用。重新刷了个BIOS,涛声依旧!(注意这款G4原BIOS千万不要搞不见了)吹了下显卡,南桥一点变化都没有。蛋疼了。直接加焊显卡南桥。还是涛声依旧。当时感觉是南桥,可是这是返修的客户不会给一分钱,所以不敢随便换。所以没思路了。先搞别的吧。(3小时过后)再次拿这裸板看了个遍。。。。发现问题了,,看见南桥有个小洞。如图:(不清楚哦)
直接换了。。 再次装机测直接OK。可是网卡和声卡没认。当时下 料 了。感觉以前没换南桥时什么都有啊。不管了驱动精灵就是干,发现是没装。(难道是刷了个BIOS把驱动搞没了?还是换桥的原因?不应该啊。不管了好了就得了)如图:

换了个南桥没要一分钱,T.T  可是硬盘线和他换下来了。节约了我10块钱。
总结:大意害死猫啊!像我以前说的,无风不起浪!

网友:
为什么会有个小洞呢

网友A:
这种问题大多数人都可能误判
网卡声卡问题最后没解决就交付客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大多数人都可能误判
网卡声卡问题最后没解决就交付客户了?

声卡网卡用驱动精灵搞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声卡网卡用驱动精灵搞好了。

*脏话* 换个桥 驱动掉了

网友:
有个小洞,是烧的吗

网友:
这都可以看出来,楼主你还是蛮仔细的说。

网友D:
这个桥也不那么好换,不确定我还真不敢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桥也不那么好换,不确定我还真不敢动它

en 还有白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脏话* 换个桥 驱动掉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掉的。难道是刷了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么掉的。难道是刷了个BIOS?

估计换桥掉的

网友:
楼主蛮细心的

网友:
    楼主 技术真可以

网友:
是楼主细心修好这块板/

网友:
你换了桥  内部虽然一样 但是不是绝对的 硬件ID会被重写 没有驱动就正常了

网友:
感觉这个洞不是烧的啊

网友:
烧出来的吗

网友:
这个桥 不应该会少成这样啊

网友(2014-08-12):
楼主呀,我现在修的这个也是HP G4的本子.现在没有CPU电压.电压到0.25就不动了.也不掉电,CPU电压什么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工作.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真不太好判断,还好发现南桥烧了个洞,要是换了南桥还不行,那就苦B了!

网友:
这么大也没有发现不会吧

网友:
张见识了,呵呵呵。南桥都可以搞个洞洞!

网友:
这个洞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怎么会有个小洞,不是烧得吧

网友:
怎么会有个小洞,发热大吗

网友:
我就想知道洞是怎么来的

网友:
那你运气还是挺好的吗

网友:
换个桥怎么驱动也掉呢捏?还有那个洞洞怎么来的,出厂肯定不应该啊。。

网友:
南桥有个洞也能亮机?

网友:
螺丝的的洞

网友:
这个桥应该不容易坏的呀

网友:
技术真心不错

网友:
一定是打雷  烧了

网友:
楼主这样可乎接受吗,厉害

网友:
估计是雷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还真不太好判断,还好发现南桥烧了个洞,要是换了南桥还不行,那就苦B了!

那就苦逼家了!  又得赔一个桥。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也许真有可能。

网友:
南桥是烧了一个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