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A55组装机,不定期出现0x00000050

楼主(2014-07-08):
铭瑄A55组装机,不定期出现0x00000050,请高手指点解决。

网友:
对不起补清楚问题点,是蓝屏0x00000050,有时候一个小时就蓝屏,有时候3个小时就蓝屏,很不固定,扫面了硬盘和内存无发现问题,主板无发现有电容鼓包。

网友:
先换硬盘内存 显卡 然后就是主板 了

网友:
电子维修这一行,只要基础好,自学加实际。还是好学的。

网友:
用好的内存代换下再看看硬盘有坏道没

网友:
个人感觉报错0X00000050好像是系统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排除法 先换换内存 在换换系统试试

网友:
装系统会蓝屏会内存试试

网友:
上百度查了下这个报错一般是什么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