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 开机电流到0.6 不动

楼主(2014-07-08):
hp 4321 开机电流到0.6 不动

网友:
是不是 沒有CPU供电
同意楼主:
5.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直接到0.6,应该是内存不过吧。。。

网友:
有可能没过内存

网友:
拆下内存上电流表看看就知道

网友:
如果是老平台差不多该到内存了,是新平台就不好说了

网友:
是不是少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