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掉电求助

楼主(2014-07-08):
HPDV4 进系统掉电,U盘进PE也不行,不是蓝屏就是掉电,拆机测一样,插上电源有待机3 5V,过十秒就没有待机了,但还是可以开机点亮,手摸5V电杆和芯片OB DL有点烫,按住OB DL 芯片马上掉电,在开还是可以点亮,请问OB DL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新手求助
芯片
掉电

网友:
有芯片的高清图么,你貌似没有写对吧。。。

网友:
那就直接加焊下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或哪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恩 同意 3楼意见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是不是网卡什么的坏了,查查看看是不是小芯片有问题呢

网友:
掉电的 一般有很多种原因 要逐一排查才行啊 而且最好说明是什么芯片组 板号图片 图纸 这些都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一起帮你分析 你说一碰待机芯片就掉电 我经常碰到 个人感觉这是正常的

网友:
正好手头有一个DV4的本本也是掉电,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你这是虚焊吧,,,感觉像啊,你加焊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