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壳发现鑫谷雷诺者650PLUS二级EMI缩水,求补足

楼主(2014-07-08):
发现少了一个X安规电容,想补足,不知道要什么规格的,谢谢

网友:
找个别的名牌电源参照下

网友:
看照片貌似不需要补。

网友:
不需要补?那二级EMI不是少了一个X电容?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黑金刚的CE系列和KMR系列哪个好呢

网友(点评):
0.22UF 250V 注明是X2电容就可以用,这电容要求不算高

网友:
这个X2电容规格是否需要和旁边线圈规格对应

网友:
这种电源不用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