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3S键盘怪问题

楼主(2014-07-08):
今天接手一台A53S,顾客来说键盘问题,直接报价换键盘,换上去不对,还是和之前一样几个键不能用,判断是EC问题,重新报价,拆机一看,EC让人干过,油都没有搞好,不多说,加焊,处理好,还是没有用!没有办法,还是换上新的EC,涛声依旧!!!现在迷茫~~~~,求指点迷津~!!!!!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查下电路呗  ,不行换南桥

网友:
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客户换屏以后出现的这个问题,有些是屏码片不对引起的,三星的机器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客户换屏以后出现的这个问题,有些是屏码片不对引起的,三星的机器比较常见

曾经换过硬盘,看来不行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对的 以前 给一个三星机器换屏 导致键盘串键 重刷屏码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