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这个情况可以维修吗

楼主(2014-07-08):
主板华擎785GM-S3情况是这样的,
1,电脑正常使用,关机断电情况下,加了一根内存条,开机瞬间闻到一股糊味,显示器没亮,硬盘灯不亮。
2,加的内存拆除,按开机,cpu风扇显卡风扇正常运转,硬盘正常,但是主板检测不到硬盘,显示器也不亮。
3,拆除内存,电脑也无自检声音,诊断卡,直接显示00不动,4个灯亮了2个。
4,主板开机重启都可以正常使用,显示器不亮,检测不到硬盘,CPU显卡风扇正常,主板内存2号插槽背面电路烧断。
5,这个情况的主板还可以维修吗?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烧了,内存的SPD供电多点。。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插不好后把内存的供电少了VDDSPD

网友:
图片挂了,看不到

网友:
要插 内存的跑的码

网友B:
基本上内存bios3.3供电烧了

网友C:
估计把线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D:
没有图片  应该是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插不好后把内存的供电少了VDDSPD

这个是最可能的一种了..插反了内存条..烧掉了SPD供电..问题不复杂的话修好SPD供电应该就OK了

网友F:
这问题应该还算很好修吧。。烧得不严重的话将线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存插不好后把内存的供电少了VDDSPD

确实是3.3供电烧了。。。现在供电接好了能开机了。。开了2次,都启动进入系统界面了,然后按关机键不会关机,拔了电源,用吹风机吹了下灰尘又开不了机了。o(︶︿︶)o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问题应该还算很好修吧。。烧得不严重的话将线接上去就可以了。。

确实是3.3供电烧了。。。现在供电接好了能开机了。。开了2次,都启动进入系统界面了,然后按关机键不会关机,拔了电源,用吹风机吹了下灰尘又开不了机了。o(︶︿︶)o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最可能的一种了..插反了内存条..烧掉了SPD供电..问题不复杂的话修好SPD供电应该就OK了

确实是3.3供电烧了。。。现在供电接好了能开机了。。开了2次,都启动进入系统界面了,然后按关机键不会关机,拔了电源,用吹风机吹了下灰尘又开不了机了。o(︶︿︶)o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片  应该是问题不大

确实是3.3供电烧了。。。现在供电接好了能开机了。。开了2次,都启动进入系统界面了,然后按关机键不会关机,拔了电源,用吹风机吹了下灰尘又开不了机了。o(︶︿︶)o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把线连起来就好了

确实是3.3供电烧了。。。现在供电接好了能开机了。。开了2次,都启动进入系统界面了,然后按关机键不会关机,拔了电源,用吹风机吹了下灰尘又开不了机了。o(︶︿︶)o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内存bios3.3供电烧了

确实是3.3供电烧了。。。现在供电接好了能开机了。。开了2次,都启动进入系统界面了,然后按关机键不会关机,拔了电源,用吹风机吹了下灰尘又开不了机了。o(︶︿︶)o 唉

网友:
都可以修的   人为的更好修

网友:
我也是新手  要多多学习啊

网友:
继续修才会有经验

网友G:
帮楼主顶一下  我才开现学修  现在还看不懂你们说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帮楼主顶一下 我才开现学修 现在还看不懂你们说的什么
好吧,我在发个贴试试

网友:
简单就是3.3V没啦、

网友:
可以的 仔细检查下嘛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路过学习 顺便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