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苹果板维修过程,简单述说

楼主(2014-07-08):
周日两个苹果

第一个问题不大,适配器不正常,电池正常。研究研究发现是一个电流检测电路的电阻有空焊,被胶包着,焊焊就正常。朋友的板,请吃了个中饭

第二个,到今天才修好。

因为只有课余时间可以修。。。大部分时间都在上课。

昨晚远程给大家看过视频,移花接木。。。

不知道昨晚同学们还是否记得这事呵呵当时没抓图,就这张吧,群聊天里找到的,不知道哪位同学抓拍的。哥正在飞线

好了,简单描述下故障吧没有时间大规模组织语言,再一个维修过程中的图片也没拍。
这是一个AIR机器,长条型板板号 K21 051-8870 820-3023-A_APPLE MACBOOK AIR A1369,CPU、内存等全集成。

故障为,开机掉电,没有CPU供电,但能抓到SVID信号。CPU供电芯片的上管G极无任何波形。。。。
客户已换过电源芯片、CPU、桥、BIOS等。。。最后一次是换完桥后,使用了30分钟,然后故障依旧。
根据HM6X时序,既然SVID有波形了,首先考虑就是电源芯片的问题这是抓到的SVID波形,仔细计算发现这个不正常呀~~

经过对比研究,还是不敢确定是CPU问题,毕竟上家已经换过CPU,换前换后波形一致。下面是研究的小纸条和正常的波形图

为了判断问题,大胆采取了一个移花接木的招数,就是开头说的,昨晚远程演示给大家看过了
"把另一个正常的板的SVID飞到有问题的板子上,把供电开启这些也飞过来,目的就是让坏板上的电源芯片满足正常的条件,用于测试其是否能正常工作。"

经过测量发现,电源芯片是好的,问题还是出在CPU这边。

今天中午继续研究,既然是CPU这边问题,但CPU已经换过,可以排除,那么只有它的条件不正常了。再说这机器是掉电的,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发现有一个1.5V比任何信号都掉的快,它干嘛这么着急的掉下去呢?

测量发现,原来是它的输入电压也不正常----内存供电1.5V
既然它的工作条件全正常,还是它掉

用示波器的上升沿抓内存供电,1.5V正常。。。。。
用示波器的下降沿抓内存供电,第一个掉。。。。
于是,把1.5V转换到后级的场管断开,发现还是1.5V先掉,而且是电压正常后30ms才掉。。。
果断换掉这个芯片。。。

搞定~
最后,发现CPU供电上管也坏了,也换掉,还有个小东西也坏了,换掉。。。

以下是坏件集合

 会员12857972元2022-10-5 19:01
 会员2033892元2022-10-1 00:24

网友:
餅哥 高手 我的B460 在基地 有空看看

网友:
饼哥,你终于开始发帖赚积分了,

网友:
下载分少了一半了,在迅维还有1万的, 我去帮你推销这个帖子吧。

网友:
这技术高,不过现在很少有人去修了,大都是直接换新的机器哦

网友:
这技术高,不过现在很少有人去修了,大都是直接换新的机器哦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明显是在灌水

网友:
饼哥的帖子图文并茂,受益匪浅。

网友A:
饼哥下次能否说详细点呢  比如移花接木那块测试  还有最后的那个小东西坏了是怎么坏了  你是大神 我们是小小白  看着有些地方不懂啊

网友:
苹果 望而止步, 没碰过

网友B:
饼哥,什么时候把你那混身技术”移花接木“到我身上就好了。

网友:
看来饼哥高的不是教学,焊工那也是相当霸气

网友:
这个和我前几天修的t61故障太相像了, 触发掉电  全板电压正常cpu供电触发就掉 死修了cpu供电半天没修出来 后来用示波器对比了一下 1.8v比cpu供电先掉  发现1.8转换电压短路

网友:
第一次看到饼哥的帖子,就是一个字强,没的说。吾等无法与饼哥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下次能否说详细点呢  比如移花接木那块测试  还有最后的那个小东西坏了是怎么坏了  你是大神 我们是小 ...

移花接木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楼主灌水也不挑地方。

网友:
嘿嘿没修过 苹果呢。。正好学习一下。。昨天远程讲了一下 。对自己很有帮助。。饼哥威武。

网友:
那小东西是什么东西呀,怎么发现坏的呀?求真相

网友:
想问下饼哥,那个白色金属壳的是什么元件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什么时候把你那混身技术”移花接木“到我身上就好了。

黄老师,你自己有'宝刀未老'技术能力,

网友:
好好跟饼哥学习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什么时候把你那混身技术”移花接木“到我身上就好了。

黄老师太谦虚了 你的帖子营养度很高啊、

网友C:
请教饼哥一个问题

今天修到一个 N81A  华硕机器

故障是  待机 0.06 不触发,拆机测  VIN 阻值400多正常   3  5V  阻值 180左右   待机芯片是 TPS 51020

测量  发现没有3  5V     条件正常   9 PIN 和 10 PIN  稳稳的3.3V 开启  示波器 测 G级 波形也有 (问题就在这里了) 去掉节点 JP8103  可以正常出 3 5 V 电压
按开关键 电压从0.002 上升到  0.006这样。看样子  EC 有触发了一点点。

发现 JP8103 的节点电压+3VSUS 去了 网卡  南桥  其他都是作为 上拉用   但是把网卡拿掉了。 南桥换了个再测  待机还是0.06  不触发。

检测3  5v的G级波形   发现 5V 的上管和下管的波形 都很正常  幅度 都是连续的波形。拖拖的。然后再测 3V 的G 级波形 发现问题了

波形也有 但是 感觉频率很慢很慢的。  跟5V 的比下 简直就是慢了好几个节拍   去掉节点 JP8103  3  5V 正常  3V 的波形不正常就是慢了好几个节拍。

把JP8103 节点 连上   用示波器量   3  5V 能正常出  但是掉了   摸下芯片 有点点发烫 不是特别的烫。 芯片已经换了三个  并且外围电路翻了一个遍  电阻阻值都正常的   。

到此 没有思路了。 晚上想想  我换的芯片都是同样料板上的  不可能三个都是这样的故障啊。

一句话就是3V 的波形 不正常。感觉频率特不对。慢。 连上节点就是带不起负载(  负载阻值正常的 ) 包括转换管的 (转换管也拿掉过)

饼哥 百忙之中 帮忙看下吧    图纸是  N81   英特尔芯片组  集显的

想上传个图片  上传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饼哥一个问题

今天修到一个 N81A  华硕机器

3V的电容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的电容换过没

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移花接木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免费的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也修过很多,第二个问题的我都是让客户换板

网友:
老乡,难得看到你发贴呢,呵呵,拜读了。

网友:
饼哥的维修出神入化,花无缺的移花接木都练成了

网友:
  学习了苹果的机子收得起钱钱哦。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 有点看不懂了

网友:
饼哥就是厉害,波波 用的太神了,不服不行呀!!!

网友:
前面一家花了不少工夫啊 换了那么多东西 我上次修了一台CPU烧了我就直接让他换主板了

网友:
小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
前天修个同方s48h本,内屏暗,外接进bios能正常hold住,就是触发过logo后无显,电流有一个0.4到0.7并hold不变,赛杨877的处理器带的集显,gfx_vcore 0.45v。没搞定,很揪心呢,有时间出个帖。

网友:
求饼哥的远程视频

网友(点评):
报名就可以获得哦

网友:
看高手修机  品百味人生。。

网友:
苹果不敢搞   焊接不好就大发了

网友:
用示波器上升沿量内存供电,用示波器下降沿量内存供电,第一个掉,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请教一下。

网友:
望尘莫及啊,差的太远了

网友:
我只能仰望了~~~呵呵~~~~~估计还有些保留~~呵呵~~~但是基本上能看懂的

网友:
金典金典不愧是老师

网友:
老师能不能把你那个视频也分享一下啊?

网友:
帖子的深意在那张小纸条上,你那是几进制的条码额

网友F:
苹果的保护真的很多。昨天修了一个因为检测公共点电压 一个脚断线,导致CPU集显不出来掉电,开始死活去搞集显电压。。

网友:
好牛X呀,苹果,而且是两个

网友:
这个技术,你有话说?

网友:
饼哥出马,不同反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苹果的保护真的很多。昨天修了一个因为检测公共点电压 一个脚断线,导致CPU集显不出来掉电,开始死活去搞集 ...

这个可以写个很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写个很好帖子。

机器都拿走了。。些不成勒。。客户要的急。。這个问题太奇葩了。。

网友:
相当给力!得好好学学!

网友:
饼大哥  请你有空 看看  22楼 的内容

指点迷津下哈

要不 这华硕的要   歇菜了1!~

网友(点评):
单独发个贴,让大家都看下,我没有时间呀。。。

网友H:
我有个A1370  82-3024-B  风扇转下就停 再起转 再马上停 5V 跟着 没 EC 进水 换了EC BIOS 还一样 ,绿灯亮  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老师,SVID的波形怎么分析成二进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A1370  82-3024-B  风扇转下就停 再起转 再马上停 5V 跟着 没 EC 进水 换了EC BIOS 还一样 ,绿灯亮  ...

5v是开机后才有的,先有后停,南桥掉电了吧

网友:
移花接木好招式呀

网友:
修了2年了  也没修道过苹果的  哎 地方穷啊

网友:
想请教个问题,有几片4411的主板,开机正常,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技术真好。。。我们就只有自学。多少年菜有这个境界

网友:
至今没修过苹果的

网友:
V587
犀利
餅哥 威武

网友:
这个板子你换?AIR的?什么东西都是板载的,你去换哦?你不要考虑价格?开玩笑?就算客户有钱,但是你能保证不是为了面子的客户买苹果用?你觉得换一块这样的板子要多少钱?没个两千有?
你真NB,没事换着苹果玩??

网友:
饼哥,你终于开始发帖赚积分了,

赚的是人气。

网友(点评):
昨晚远程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下次能否说详细点呢  比如移花接木那块测试  还有最后的那个小东西坏了是怎么坏了  你是大神 我们是小 ...

移花接木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学习“移花接木”第一章的纲领: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各位想学移花接木的维友门,要要掂量啊!!!

网友(点评):
这个都不知道?联想机上用得太多了最容易坏。MOS管

网友:
这么复杂AIR的问题还没有修到过  不过看饼哥的维修经过 绝非一般 维修的最高境界了  !

支持下饼哥 迅维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饼哥一个问题

今天修到一个 N81A  华硕机器

后级有短? 还是待机3V后续转3V系统供电有问题?

网友G:
再发一张被人偷拍的照片吧。。当时正在修AIR

网友:
月饼哥提前搞好苹果要庆中秋了否

网友:
CUP的svid信号具体意思是什么?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
我擦,那张小白纸饼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移花接木。这招还有用。先学习了。

网友:
这技术估计全国都有排名啊

网友:
这招移花接木好强!

网友:
老师的贴技术含量高,受益了。

网友:
膜拜中这都可以

网友I:
饼哥最近什么时间有你的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饼哥最近什么时间有你的课啊

本周最后一周。下一期远程8月18
实地7月25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I:
饼哥最近什么时间有你的课啊

  你好,远程下期开课时间是8月18日,现在报名可以提前预习课程,实地是7月25日开课,详情咨询加QQ:981775188   [qq]981775188[/qq]

网友:
果然厉害,饼哥能不能发一些示波器使用的经验,我示波器不会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再发一张被人偷拍的照片吧。。当时正在修AIR

饼哥没穿衣服呀

网友(点评):
穷。没衣服穿

网友:
每次看完饼哥发的贴,维修思路都得到空前的提升!

网友:
饼大师的功底,让人羡慕啊,又快到一年一度的饼哥节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希望餠哥在百忙之中多发点精贴来让我们菜鸟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
后面那张图才是经典,值得去推销

网友:
楼主幸苦了,你是我们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