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联想C200一体机,电流0.37

楼主(2014-07-08):
接到一台联想C200,看到C200,我记得好像修过,翻到以往的帖子:果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3065-1-1.html
这个是通病,如果电流是0.37~0.4之间,很大可能是LPC总线断了。
另有此贴为证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9446
量一下各大供电有了,复位也有了。
接着量LPC,果然,LPC总线有两个短路,只有80.
其它正常是395.
这个倒霉一点,断线量,是桥挂了。
网上订个黑桥换上后,电流跑0.5几,傻眼了。
我不停的擦内存,开关机,期待能跑上去。
看我第一篇帖子那里,也是换桥,刷BIOS,最后补LPC总线,电流也是跑到0.5几就上不去了。
怎么这么巧,难道还有什么通病,或者说桥是坏的?
然后重点来了。
我在按键板上瞎按后,突然屏幕亮了一下,电流跑上去了。显示了。
然后我再按一下,电流掉回0.5.
再按,显示。
原来就是这个坑爹的设计导致的,关闭显示器。
我估计,上次也是这个原因。那时没发现。

这些小细节没注意。

网友:
竟然还有这样子的设计,下次修到一定也要注意下了

网友:
开机要按两次是吗?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哈   遇到跑0.5A的 必须按按

网友:
哈哈!下次得注意下哦。上次修到个U37 bios、坏的

网友:
我遇到了两次了  不过运气比你好 桥没问题 是我瞎按按键时按出来的 不过奇怪的是 不能用那个键 最后开开后索性将其拆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
恩 一体机 不好修 上次遇到一个 没修好

网友(2015-04-04):
哈哈,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这个按键好像是关屏听歌用的吧,

网友:
遇到过,拆掉开关就好

网友:
这个老通病

网友:
什么原理呢?

网友:
不知道的话,还真是蛋疼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不触发的,3v短路了,坏了个电容

网友:
联想一体机这个按键做的确实有点操蛋

网友:
真是蛋疼的设计,今天碰到一个

网友A:
楼主是好人,我查了一上午啊!!!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好人,我查了一上午啊!!!感谢感谢!!

问题是找到了,但是后面每次开都要按那个键,很麻烦。最后又把板子取下来跟线,刷了U37,就好了!    联想C200图像处理芯片BIOS

联想 C200 图像处理芯片bio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找到了,但是后面每次开都要按那个键,很麻烦。最后又把板子取下来跟线,刷了U37,就好了!    联 ...

亲自测试,没得问题!

网友(2015-08-14):
今天遇到一个,,是灯管的问题,开机掉电

网友:
也上过一次当!

网友:
一体机不好休

网友:
lpc总线每这么容易断掉吧

网友:
我去看看lpc断了怎么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