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K40A不亮机

楼主(2014-07-08):
同方K40A机器,PM45芯片组,电流到0止。8,焊南北桥,写BIOS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点评):
把CMOS电池放个电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把显卡吹吹试试

网友:
没过内存  查北桥到内存槽之间是不是短线了

网友:
换了主板了事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无从下手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呢

网友:
还是先看看供电出来完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