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S22A330BW屏闪维修一列。

楼主(2014-07-08):
这台机子本来是无信号输入的,这个故障相信大家都会修了,就不说了。修好后客户拿回去用了不到一个月就拿回来返修了,问题是屏一直闪烁,屏下面很明显能看到有几颗LED灯没亮(如下图)。这个故障不是LED灯升压电路有问题就是LED灯有问题,拆开用一个通用的LED高压条点了下发现有几颗LED灯是不亮的,说明这是LED灯的问题。这个要么换LED灯要么就是强制让他点亮使用。换的话成本太高了,由于本人主要做的是同行的生意,收费都是很低的,不怕告诉大家一律是40元,同时严格来说这不算是在保修之内的问题。没办法本人只能强制让他使用了。怎么样才能让他强制使用而不闪烁呢,这就要断掉灯条对IC的反馈了。方法就是拆掉如下图其中的一些三极管,一个个拆,拆到他不闪为止。修好后点亮显示器发现也不是很明显,测试了一天都没问题。这个维修经验希望能帮到大家。
补充:灯管接口共有10个引脚,中间2个引脚是连接是供电35V的,不用管。也就是说有8个引脚是负极,每个引脚连接一个三极管,共有8个三极管。你一个个拆,拆到不闪为止。

网友A:
能把要拆的 标示下吗

网友:
这个样做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要拆的 标示下吗

内容已补充。

网友B:
这样拆掉的话,会有几个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拆掉的话,会有几个灯不亮?

他本来烧了几个LED灯就几个不亮。

网友C:
这台机子本来是无信号输入的,这个故障相信大家都会修了,我们小小白不会啊?你分析一下吧。

网友:
不是坏了么,怎么强制点亮呢

网友:
这几个三极管是保护作用,过流导通,拆除不太好。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机子本来是无信号输入的,这个故障相信大家都会修了,我们小小白不会啊?你分析一下吧。

三星SA系列刷程序,VGA接口 R G B  H V 对地。

网友D(2014-08-28):
高压条那里 会有一万伏 摸了会不会爽  求赐教

网友:
有几个灯不亮 看着会很明显的 客户一般不会同意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中  虽然看不明白!

网友:
有几个灯不亮 看着会很明显的 客户一般不会同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条那里 会有一万伏 摸了会不会爽  求赐教

LZ的是LED,没什么高压

网友:
我虽然还没有换过LED灯条,但从LED照明的灯管来看,应该差不多原理。如果LED灯坏了几个,我觉得应该可以更换几个LED灯上去的吧

网友:
是和lcd一样有反馈保护码

网友:
LED 的  40多V    高压板也没有一万V    1300V 左右吧    手摸一下想疼一下  仔细看手上有个小孔   皮厚没多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