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cpu供电,两路正常,一路保护,请师傅们分析一下

楼主(2014-07-08):
这几天修的都是isl6323B,3路直接供电,外加一路pwm控制isl6612供电.。
故障:6323直接控制的三路供电波形都基本正确,每路输出电压都有,不过偏低;6612那一路上管g低电平,下管g高电平,像是保护了
但是6323的pmw3确实有很漂亮的方波去6612的3脚,但是通电不长时间,很明显此路的两个下管开始发热,周围的焊膏开始沸腾,换双下管依旧沸腾。

6323新换的,6612新换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电感有问题吗? 4个电杆后面的电容都是并联的,不会有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4-7-11 10:12):
U14的pin3脚波形在7楼,附另一块同样供电的板子,此脚波形

网友(点评):
留意下这些电阻和电容看看。。。

网友:
哪些电阻电容?

网友A:
把那4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B:
今天修到一个有一组电压偏低的,BOOT脚的电容不见了,加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修到一个有一组电压偏低的,BOOT脚的电容不见了,加上OK

我这个开始是无电压输出,查出来是一组boot供电小电感阻值变大,换了后三路有输出,只差这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4个电容换了试试

麻烦问一下哪4个电容?是电感前还是后面的?

网友:
有问题的,带6612驱动芯片供电的3脚波形,来自6323的pwm3

同样供电结构的,供电正常的pwm3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