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待机芯片烫

楼主(2014-07-08):
          插上可调电源,0.099,明显有短路,测得无3,5V电压,手摸到待机芯片TPS51120,发烫,断电后测3V,5V电感对地阻值,有一组偏小,多测几次有时候还对地,翘起电感测得后继短路,在后继加电3.3V发现南桥温温的,其他地方无发现烫的元件,拆掉HBM南桥,测得阻值578,应该正常了,换上新南桥,和新TPS51120,插上可调电源,待机还是0.099,待机芯片还是发烫,拆掉3V,5V上下管和芯片,不短了,单独装芯片还是短,装回上下管再装上新的TPS51120,还是烫,再换还是烫,换料板好的上下管,还是烫,无果,求高人指点,求图纸

网友:
  明显后记短路

网友:
后继电感都断开 还是短,上下管全断开还是短,应该不是后继,只要一装待机芯片 就短路 且发烫

网友:
机器是不是雷击?量量IO,有可能挂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短路了  换个

网友:
桥和IC都摘掉还短吗?还短直接烧鸡,不短就一个个装上试试

网友:
怎么关于待机芯片是51120的都这么难搞呢?上次一个华硕的也是芯片烫,各种换就是不行,应该没找到根本原因,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把心片和场管一起换看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卡挂了,或者是缺电压

网友:
量量IO,有可能挂了

网友:
换版咯,IO 网卡 南桥都挂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你测一下待机时候的那几个电压正常么

网友:
声卡,网卡都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