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心得!

楼主(2014-07-08):
大部分显卡在查完供电干完主芯片之后就没法修了吗?求大神献技啊!!!!

网友(点评):
可以查下接口的电路啊。。。有些显卡不显可以是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点评):
今天就修到两块影驰GTS450的显卡不显示,就是接口电路的5V为OV,O8 的门电路损坏导致的不显示.

网友(点评):
当然有办法。办法就是具体故障具体分析,通过检测对症下药。这和医生看病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网友:
你可以查查数据线的阻值啊。。看看有没有开路或者是短路的。。。

网友(点评):
楼主连什么故障也不说,不是什么故障都要查供电干主芯片的。而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知道查阻值。具体故障具体分析,连这个最基本的原则都不知道吗?

网友:
最的的办法还是上网看下一些修显卡的视频教程。。如迅维的教程也不错。。

网友:
你得按什么毛病在修,干主芯片有时候不见得都好用

网友:
的撒娇扣篮大赛建档立卡时间

网友:
显卡我只碰到过点不亮和花屏的故障,所以我只觉得修电路和干主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显卡故障就像人生病,虽说可以大致分为花屏和不亮两大类,但是绝不仅仅是供电或主芯片的原因,五花八门的原因都会造成。如果像你想的这么简单,那满世界谁都是修显卡的高手,根本不需要来论坛寻找帮助了。...

网友(点评):
以花屏来说,核心、显存、供电、BIOS、电阻电容、PCB板子都有关。以不亮来讲那就更数不清了,随便你说多少出来都能再给你加上一种可能原因。单说供电,你可知道导致不亮的供电起码在五个以上?有一个不对都可能亮。

网友(点评):
最后一句错了,只要有一路供电不对,显卡都不会亮

网友(点评):
医生有良医和庸医之分,良医治好病,庸医治死人。修理也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干核心,很容易把小故障弄成大毛病,或者彻底报废。说实话,高手不是天生的,哪个不是这么一路流血流汗过来的?

网友:
显存芯片也常坏

网友:
一般我修显卡都是看情况  花屏 点不亮的 看电压正常的 主芯片没短路的 用张纸在显卡背面垫着 开机的时候用两只手 用一定的力在显卡背在和散热器上捏 看有什么变化 有的空焊的 捏了以后会亮机 有的花屏的 花屏会有变化 这样的加焊BGA主芯片都以搞好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特别感谢11期荣生!

网友:
今天荣生说的是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