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4-07-08):
开机就显示ff,测了pci,内存,ide都有时钟,但pei-e却没有时钟,时钟芯片是集成在南桥的,南桥和北桥都烤过了,时钟还是没出来,求大神指点

网友:
CPU都没有工作你烤那些有什么用。

网友:
感觉你加汗桥没啥用 不如换个南桥

网友:
有时候桥得重新值下

网友:
南桥是否坏了

网友:
pcie时钟有的是IO发的

网友:
这块板pci-e的时钟是谁发送的

网友(点评):
应该都是北桥发出来的吧。。

网友A:
那就查复位吧,说不准你插个显卡就有时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复位吧,说不准你插个显卡就有时钟了

查了,没有一个复位,板子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这板以前坏得最多的就是北桥了。。。加焊有时候还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