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无RSMRST信号 不触发

楼主(2014-07-08):
Y470   板号 6881P    不触发    经过测试无RSMRST信号  换过EC  EC开机资料芯片
EC 供电正常  EC RST 3.3V    LID -SW3.3V   PBTN OUT  EC  3.3V  都正常
奇怪的地方是 U38  开机资料芯片 CKL 6脚居然有1.6V的电压  正常情况应该无电压   当时怀疑EC  换掉故障依旧   才来求助    本人手里2张这个板  都是同样故障

网友(点评):
把原来的BIOS资料备份好。多下几个刷着试

网友:
哪个大神或是告诉下   RSMRST  的发出   必须满足那些条件

网友:
仁宝是读取完BIOS 才出RSMRST的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BIOS到EC是否有断线,还有适配器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EC的待机、时钟、复位还有LID_SW#、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还有按下开关1-0-1触发的信号。 这些正常抓BIOS CS#是否有波形   以上OK刷BIOS更换EC

网友:
可以测一下RSMRST的对地阻值 还有可能是后级拉低呢

网友:
那个信号是检测BIOS数据后 发出的   刷BIOS 试试  用示波器测一下 BIOS 有没有波形  有波形就刷一下BIOS  没有就出问题了

网友:
有一张板   我对比到起修     用表笔   点了一下 U38第二脚  之后  2张板  就出现了同样故障
EC  BIOS    都刷过

网友: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复      这个问题个人感觉将来可能会成为这款机器的通病   所以才发此帖
我有2张Y470同样故障的板  实际第二张主板  是因为修第一张板    比较起修   而造成了2张主板  同样故障
第二张好板出现和第一张待修板  同样的故障     是因为  当我怀疑开机资料芯片    而去作比较的时候  产生的
用万用表  去量电压作比较造成     当表笔打到 好主板   U38  第二脚的时候   机器突然上电开机    之后就产生了    和第一张主板  同样的故障  实在是搞不明白       当这个过程中   也有一定的结果
Y470  在待机状态下   正常情况下  U38第二脚应该是1.05V     而6脚是没有电压的  毕竟是CLK嘛
而当出现问题之后   RSMRST  没有了   U38  6脚有了1.6V的电压   二脚没有       换过EC芯片  刷过EC和BIOS  都无效    实在搞不明白才求大神指点

网友:
跟BIOS有关,但我想现在不是它的问题吧。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是否高电平?

网友:
检查一下BIOS吧

网友:
遇到过一个刷EC BIOS OK

网友:
如果有EC BIOS 先刷下试试

网友:
现在的Ec CODE 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此我问题。。。待高手出现。。

网友:
跟BIOS有关

网友:
检查一下BIOS到EC是否有断线?

网友:
BIOS到EC是否有断线

网友:
没有rsmrst有这么神奇?无非就是BIOS 南桥 和EC,有关系的东西搞一遍 在检查下是否断线,还不能解决?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刷一下试试,之前又遇到过BIOS·芯片坏的

网友:
PCB 开路了

网友:
是不是短路,阻值是多少。

网友:
联想的机器 不好弄 因为我感觉和G470的差不多呢 先刷EC后刷BIOS这是套路 试试 你是这样刷的BIOS吗

网友:
待机条件没有满足,才不能触发,仁宝的RSMRST#是在触发后,才有的3.3V,你试着触发测量。看有没有。看图纸它有一个10K的电阻接地,判断是否对地短路了。。

网友:
bios第 6脚 是 clk 如果有电压的话 你看看有没有波形 有很多机器的话 有波形未必就不正常 要看 ec的型号 ite的应该是持续有波 ene的读取的时候有波 smsc波形一段一段的 兴唐的ec 秒波 秒bios片选 这些都是 待机条件完成时6脚的波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3v 5v 供电芯片。

网友:
楼主拿示波器测吧

网友:
南桥待机正常才发出,,,,,

网友:
查下南桥的待机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个 跟你的故障一样 不知道该如何修了

网友:
有的rsmrst是要在触发才出来的,楼主说个bios试一下

网友:
RSMRST信号。前面没有问题,就查后级啊。后面有没有那可能拉低呐

网友:
把EC 发出RSMRST信号的引脚撬起来,测EC有没有发出这个信号

网友(2014-08-18):
楼主修好没  手头有块一样的板  没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