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桥的问题?

楼主(2014-07-08):
K9N6PGM2-V主板,症状:第一次开机D0,不去电源强关后再开,跑码00、D5、C6停住,去掉内存挡70,测内存供电1.93v(0.93v、3.3v正常),开机直接D0时,CPU供电1.2几v,挡C6或70时,CPU供电1.52 v,复位、时钟正常。怀疑桥有问题,是ATi的桥。
cpu
cpu供电

网友:
楼主稳定不要太高,热一下桥,不过这种老款主板很便宜,修好也不耐用了,毕竟时间太久,或者让客户换集显的好点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在bga桥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在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