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康API6PC06电源求助

楼主(2014-07-08):
通电无待机电压,测得大滤波电容有300V输出,TNY267PN保险电阻烧短路,旁边二极管T2D 95双向无穷大(短路)求T2D 95的参数或代换型号。谢谢

网友:
图中的D4二极管

网友:
你的图照的范围太小了,给你个TNY266的应用图吧,只有两个二极管

网友:
看看在电路中的作用?如果整流的,应是肖特基二极管。如果是尖锋吸收作用的,是快恢复二极管。不必追求原型号,找可代替的。

网友:
双向无穷大还短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请问,有TNY267的应用图没?

网友:
阴极联的是那个220k吗?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电源修好了,T2D没坏,正常时双向阻值无穷大。我的电源是TNY267P坏了,还有个保险电阻坏,换上就好了。

网友:
双向无穷大,百度搜索看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