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pu和北桥温度非常高

楼主(2014-07-08):
开机cpu和北桥温度非常高,无法进入系统而且蓝屏,用手摸北桥和cpu散热烫手,昨天主板才返修回来,之前是开机秒断,一按开机键就直接断开,我以为是场管坏了,结果修完回来看见场管没有换,北桥那里有一些像水一样透明的东西,很硬。

硅脂涂的是7783,风扇上的灰都清干净了的,上午运行温度cpu 45 显卡50左右,下午就蓝屏,北桥烫手了,请问各位大大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各位麻烦问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AMD的还是因特尔的

网友A:
一个一个排查,先清灰涂导热硅脂,查内存模块是否正常,主板上电容有无鼓包、再重装系统。

网友:
AMD 7750 上午都能正常使用 下午就无法开机了 蓝屏 北桥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排查,先清灰涂导热硅脂,查内存模块是否正常,主板上电容有无鼓包、再重装系统。

昨天主板才返修回来,之前是开机秒断,一按开机键就直接断开,我以为是场管坏了,结果修完回来看见场管没有换,北桥那里有一些像水一样透明的东西,很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排查,先清灰涂导热硅脂,查内存模块是否正常,主板上电容有无鼓包、再重装系统。

昨天才重新涂的7783上午cpu温度都是45左右,下午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才重新涂的7783上午cpu温度都是45左右,下午就这样了

你好,那蓝屏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那蓝屏的代码是什么?

一闪而过 直接重启了,更本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闪而过 直接重启了,更本看不见

换根内存。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那蓝屏的代码是什么?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BlueScreen
  OS 版本:        6.1.7601.2.1.0.256.1
  区域设置 ID:        2052

有关该问题的其他信息:
  BCCode:        50
  BCP1:        FFFFF880044F4000
  BCP2:        0000000000000000
  BCP3:        FFFFF880015F748D
  BCP4:        0000000000000000
  OS Version:        6_1_7601
  Service Pack:        1_0
  Product:        256_1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换一台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