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LG W1942接线方法

楼主(2014-07-08):
今天接到一个LG  W1942 屏,拆机看电源板原来烧过改过现在又烧了,小弟水平不咋地,只能换万用电源一体板,接线的时候发现这个LG的板子上边有24V  5V  N.C  ON  BDIM   ADIM ,我接的5V、地、ON、adj接BDIM能点亮,但是屏幕亮度调最高时候亮度最低,调最低时候亮一些但是屏一直闪,我又接ADIM,开机等出桌面后就直接黑了,救助各位师傅该怎么接线呀

网友:
24V的有接吗

网友:
没接,万用电源板没带24V

网友A:
转帖:
今天接修一台LG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开机无信号输入时能够显示无信号,有信号时黑屏。
刷新数据无效,故障不变。
怀疑驱动板坏了;用了一块NTA93A的驱动板代换,93A驱动板只有5v电源脚.地.亮度控制ADJ.背光开关。
代换的途中遇到原机高压板和电源是一体板.这块高压板用的是DT8211A  电源两脚除开  还有4个脚分别是EN  OLP  BDIM  ADIM,值得注意的是EN脚位高压板的控制脚,但是从电源直接拉5v在此脚,背光灯亮一下就灭。原机电压是EN3.2V,BDIMH和ADIM都是3.2v。
于是把93A的背光控制脚串联一个6.8K-10K的电阻到EN脚,始起电压达到3.2v,并且短接EN.ADIM.BDIM始它们的电压都在3v-3.2v时,背光灯点亮了。且一直工作正常。
要是这三个脚任意一个脚的电压低于3v或者高于3.5v都不能正常点亮背光灯哟。希望以后大家维修时可以参考一下。
出处:http://www.ifix.net.cn/thread-3327-1-1.html

网友:
一般我都是淘一个原来的板子,该也成,BDIM和ADIM都要处理好,都给固定的3.0V左右电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帖:
今天接修一台LG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开机无信号输入时能够显示无信号,有信号时黑屏。
刷新数据无 ...

这两个贴子我都搜到了,无奈水平有限,我换的是电源板,帖子里讲的换驱动板,还是不知道该咋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