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5 3A平台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4-07-08):
客户描述机器坏的过程:昨天晚上开机屏幕分辨率不正常(显卡驱动掉了),请教360电脑专家人工远程服务,更新显卡驱动,重启后黑屏。
    直接进入主题:最小化系统(CPU和内存在主板上)触发电流0.81A,没有任何跳变。CPU核心电压0.92V、VCCSA_PWR(新架构出现的新电压名称)1.19V、CPU另外一相集显供电(INTEL平台是集显供电)电压1.06V、内存供电1.5V、VTT电压1.05V——以上电压都正常。独显电压为0V,电感对地阻值0欧。加电烧无任何地方发烫一点点微热都没有,已经排除独显供电电路上的问题,显卡型号216-0809000,由于是黑胶,机器没有跑码,没有轻易动显卡。BIOS已经刷过,没有换CPU测试,D95280也换过(不知道换对还是不换对-勿喷)。
    各位兄弟姐妹大叔大婶:我想请教2个问题,一、此机设计显卡供电,是跑码到识别显卡后供电才出来吗?二、该显卡对地阻值0欧正常吗?不正常为什么不发烫一点温度都没有。
    最后请兄弟姐妹大叔大婶给点方向。

网友:
还是取下显卡再测阻值吧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阻值为0 在高级的显卡 也不会为0啊
呵呵这个取下显卡测试 可不是一般的操作了

网友:
难道没有哪位兄弟遇到这种故障吗?

网友A:
电感的断开 前后级都是0?

网友:
听说加焊屏线接口反面的芯片可以亮机

网友:
屏线接口反面的芯片就是显卡供电的控制芯片,我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断开 前后级都是0?

前级已经没有问题了

网友:
哪位仁兄现在手上正在修这个机器,麻烦帮我量一下显卡供电对地阻值,显卡供电电感是:PL9201

网友:
难道讯维 也不强大了

网友:
该贴沉了 , 没有哪位仁兄 在修E425 了

网友:
难道没有哪位高手施舍一下

网友:
没有人修到过吗?

网友:
碰到过显卡芯片上有电容阻值为0又正常显示的,不过不是这机器,而且芯片上只有一个电容对地为0

网友:
显卡芯片上新板子对地阻值是很低的。

网友:
还是D95280的事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 进展 情况,分享给大家。显卡取下,不短路了,显卡供电也有了,上电集显能显示了,显卡芯片明天到,我换上后什么情况,在分享

网友:
最新战况:显卡换上就OK了。显卡核心供电对地阻值9欧,显卡核心供电0.9V,有图有真相。

网友:
希望大家 帮我顶一下。很辛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后附上BIOS和板号图片

还是得把显卡取下来吧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把显卡取下来吧   不错

嗯 不是黑胶早就干他了

网友:
急需上面的BIOS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