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125 被秒

楼主(2014-07-08):
客户送修机器故障是开机灯亮 3秒掉电  上手检测 电流到0.4左右掉下来 直接拆机放电  再次上电检测 能顺利跑码但是暗屏  以为 主板哪儿保护了 放下电就好了 就直接装机解决屏背光的问题  拆屏 发现屏背光开启信号没有(DISPON 以为只是这个信号没有 遂直接给屏背光的PWM 信号直接搭一起(3.3V)屏顺利点亮 装机测试  开机显LOGO 瞬间掉电 经过多次测试发现 是上了硬盘导致掉电 换硬盘测试无果 排除硬盘的可能  测试各大供电 均无异常现象 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回头一想屏背光 也不对 会不会是这边的问题导致掉电的呢? 管他先本分修好明显故障了再说 遂开始掉头找DISPON的来源 如图DISPON来自D2 受D1钳位  电压信号来自NT_LVDS_BLON经过R372受Q36 高低控制 有3点需要检测 分别是R372前面的NT_LVDS_BLON(信号源)Q36基极的LCD_BK_OFF和D1前面的LID#    直接测三个信号的交汇点D1  D2的中间点 开机瞬间阻值变成70欧 说明这一点确实被拉低了 怀疑最有可能的源头就是Q36 导通了   测Q36基极LCD_BK_OFF 开机之后电压一直是3.3 看来问题就是这里 直接用镊子夹到地上 屏幕亮起  说明另外两点正常 无故障  查图纸这一点 进了PCH 南桥 判断为南桥故障 直接上BGA 压一遍 搞定  开机屏亮了  上硬盘也不掉电了  进系统一切正常

事后分析一开始不开机 就是PCH 南桥故障导致上硬盘掉电 还以为拆机放电就好了  直接弄亮背光就行了......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收藏了!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能修好就行,你这不算是走弯路。不解的是应该是桥虚焊吧?LCD_BK_OFF也应为低电平才是?难道有上拉电阻?

网友B:
好像笔记本都是差不多,跑到0.6A说明时钟供电复位都有了,再不亮就放电刷BIOS干桥了

网友C:
llcd_bk_off为高为啥压桥就为低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就行,你这不算是走弯路。不解的是应该是桥虚焊吧?LCD_BK_OFF也应为低电平才是?难道有上拉电阻?

没得上拉  他的作用就是关闭 屏背光的 高电平的时候是Q36 导通就拉低了屏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llcd_bk_off为高为啥压桥就为低了 ?

很正常啊 桥虚焊了 没收到某个信号以为开机没完成就打开了屏背光关闭信号 去关闭屏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笔记本都是差不多,跑到0.6A说明时钟供电复位都有了,再不亮就放电刷BIOS干桥了

0.6  也得看啥芯片组哦  有独显的AMD 平台CPU 不上都1.9的都有  0.6 只是个渣渣电流

网友:
还没学到这个程度  不过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D:
看来查来查去还是干桥下次直接干桥哈哈

网友E:
南桥脱焊会关掉屏背光,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脱焊会关掉屏背光,又学了一招

主要是  看信号是怎么来的啊  学 不是这么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查来查去还是干桥下次直接干桥哈哈

干桥 也得要有针对性的干哦

网友C:
有人说桥虚其实是上面那个晶体虚了 而不是下面焊点虚  反正我也不反对这种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说桥虚其实是上面那个晶体虚了 而不是下面焊点虚  反正我也不反对这种观点

这个 我不完全反对但是 我非常的不信这种说法   看看芯片制作工艺 流程就觉得这种可能性貌似不高

网友C:
原因是有铅要200度左右才会熔 一般芯片都不会超过100 怎么会是焊点虚呢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确实不可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原因是有铅要200度左右才会熔 一般芯片都不会超过100 怎么会是焊点虚呢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确实不可能

虚焊 并不一定是温度高了 锡化了 导致虚焊   虚焊一般都是焊接过程中成接触状态 而为完全融化的焊点(或者说两种金属熔接区域合金 )遂高温状态下 的变形 和氧化 导致接触不良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芯片加热一下就能正常 或者说用手压着就能正常工作的原因 以上纯粹个人理解分析

网友:
也就是说南桥没发出LCD_BK_OFF信号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南桥故障引起一系列问题,确实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虚焊 并不一定是温度高了 锡化了 导致虚焊   虚焊一般都是焊接过程中成接触状态 而为完全融化的焊点(或 ...

汗 不好说 加热也可能对晶体加热 反正都有道理 所以还是不要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
屏背光开启信号最后也坏了吗?

网友:
修好了没? 有

网友:
电路知识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