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用电源开不了机

楼主(2014-07-08):
ASUS A43S用电源开不了机,单用电池能开,一起接开不了,用电源开时,电流到0.3,不出CPU电压,CPU芯片是95831,这是什么原因呀,是CPU供电的上下管有问题吗
开不了机

网友:
电池能开 跟CPU上管没关系吧,电源开的时候 别的电压都能出来? 正常应该是保护隔离,但是你说不出CPU电压 不出,不知道其他出了没

网友:
还有这种奇葩故障 会不会跟EC有关系

网友:
看AC_IN_OC# 插适配器是不是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