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 LA-3261P短路维修

楼主(2014-07-08):
机器;HP 6910P
主板;LA-3261P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0.003。
拆下主板打组值公共点短路,开始烧机,烧到PC14发烫 拆掉短路排除,插电待机还是0.003,开始测公共点 发现PQ3123脚19V,4脚19V,5678,0V.往下测PQ93三个脚都是19V,测PD7两边都为低,PR21 150K正常, PR16阻值为0,拆下测试200K,测PR16主板脚位是通的,拆掉电容还是想通,换掉PQ3后,公共点产生,待机偏高,能触发上电,不显示,待机偏高,充放电芯片BQ24703发烫, 断电打阻值,四周电容无对地,换芯片1 2 3 4连续换了4个还是发烫,查芯片条件发现4脚VREF输出5V,经过分压返回到第三脚,测到3脚电压为5v把两个分压电阻换掉后故障排除,正常的时候3脚电压时2.2左右。觉得不错的朋友请加分。

网友:
我希望我的帖子能打上精华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3
多发技术含量高的帖子 总会出现精华

网友:
学习了  顶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老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LZ的分享,收藏了!

呵呵小心被打上灌水哦

网友:
呵呵小心被打上灌水哦。

网友:
6910P修了不少,一般都是北桥问题多,

网友:
谁说VREF输出5V,你有什么证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