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PCB板烧穿维修之惊天地,泣鬼神!!

楼主(2014-07-08):
                                                              华硕K43LY  PCB烧穿

今天收到同行几台华硕的本本,前几台都容易解决,最后一台发现大短,以为也是小问题,小弟折完我一看,如图:吓一跳。

烧得连铜片都翘起来,照片拍得不太好。看下两个视频,上电烧出火花。。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3NjQ2MzI0/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embed src="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3NjQ5OTky/v.swf" allowFullScreen="true" quality="high" width="480" height="400" align="middl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embed>
烧完把PCB上层铜皮去掉,如下图:

去完后上电不短,待机正常,3V 5V已经可以产生了

确定不短路后。接上MOS管:

中间层用AB胶分开,接上电源不到一分钟又冒烟,可能过热芯片脚又碰到地,说明用AB胶行不通。
后来想了办天,用笔记本液晶屏板隔中间,因为那个薄,

如图,现在这样终于不短路了。接上屏

心想这样终于搞定了,整整搞了7 8个小时。但是机装到一半问题又来了,不装电池自动可以开机,可以显示进系统,,但装上电池,不能触发, (在没装电池的情况下,接开关按键板自动开机,但会暗屏)看到按键板上有个三级管,拆了
维修的人都懂得这是干嘛的,
现在应该可以了吧,,按下开关还是不行,心想不会把南桥和EC也烧坏了吧,如果是坏了不可能会自动开机呀,真想放弃了本来,(这个问题还专门请教了下饼哥,这个时间段饼哥在上课)只能自己努力了。先从EC入手,当量到LID_SW#时,只能1.多V的电压,正常情况要在3。3V才行的。

没图只能自己跑线,17脚连接的0欧电阻及两只脚的电阻,直接,接到3.3V的电阻上。

到这里真是算大功告成了:但是不知道视频连接能不能看。

兄弟姐妹们,大家加加分,感谢饼哥一路来的提点。

网友:
看到标题吓一跳,不看对不起LZ啊。
烧的原因是什么呢?PCB那么一个大洞,难道是发热把PCB碳化了?

网友A:
那个三极管,干嘛的。真不知道。

网友:
是什么原因能造成这样的大短。

烧得也太严重了吧。。

网友B:
主板不是好几层的吗?这么大哥洞中间的线断了怎么弄啊。后面的三级管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牛逼哄哄,高手啊。不得不佩服这样的都能修好,看到的这样的板都直接要客户换板了。

网友:
我都用硅胶在灌上一下

网友:
太强悍了  这还能用啊!!!  顶起

网友:
楼主幸运,还好板层没有短路

网友:
烧成这样,还能修出来,太牛逼了,我前几天也遇到这台机,没搞出来啊,挺郁闷的

网友:
主板会稳定吗

网友:
烧得这么黑都修好。。。技术这么好。。。

网友:
用到现在没问题

网友:
PCB板都烧成这么了。还能修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三极管,干嘛的。真不知道。

可能是起到开关控制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是好几层的吗?这么大哥洞中间的线断了怎么弄啊。后面的三级管是什么作用啊

主板中间的线断了好像无法修补的,只有板层的线才行。

网友:
板中间层的线烧了,都能修,牛啊。

网友:
高手啊。不得不佩服这样的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