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元件参数

楼主(2014-07-08):
一个电源上的贴片三极管,如图 是PNP管,有谁知道具体参数吗?用8550替换不成功。

网友A:
如果确定这家伙是PNP型的,用8550代换肯定能成功的。注意三个脚位排列位置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这家伙是PNP型的,用8550代换肯定能成功的。注意三个脚位排列位置不同。

的确是pnp管,从另外一个好电源上拆过来一个装上就ok了,但用8550装回好电源结果电源不工作了,三个脚没有接错,郁闷啊!

网友:
用数字表三极管档测下是不是放大倍数差的多,如是可以找相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pnp管,从另外一个好电源上拆过来一个装上就ok了,但用8550装回好电源结果电源不工作了,三个脚没 ...

一个是高频三极管一个是普通三极管你说可以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高频三极管一个是普通三极管你说可以代换吗?

你知道是高频管?能说说参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这家伙是PNP型的,用8550代换肯定能成功的。注意三个脚位排列位置不同。

还真让你说对了,不是pnp管,今天又拆下好的用表量了下,只有红表笔接右下脚黑笔接上面一脚有1.8v压降(数字表二极管档显示的是压降),其他脚不论表笔如何调,都是0L溢出。这鬼管子百度都无法找到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真让你说对了,不是pnp管,今天又拆下好的用表量了下,只有红表笔接右下脚黑笔接上面一脚有1.8v压降( ...

按你测量结果分析,这家伙符合单向可控硅或场效应管的特征。如果能跑下线路,画出周围电路图就更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测量结果分析,这家伙符合单向可控硅或场效应管的特征。如果能跑下线路,画出周围电路图就更好判断了 ...

这管右下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启动绿线,左下接pg灰线,上面那个脚还没跑完,不过待机时只有右下脚有2.4v,当把绿线接地后电源启动,左下脚有4.6v,上面那个脚有5v,应该是个开关管,但不是三极管,可能是个mos管,明天找个mos管换上试试

网友:
悲哀啊,不是mos管,一个好电源让这个管报废了,坑爹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