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一下

楼主(2014-07-08):
      今接了块771,芯片组是G41的板子,5V供电短路,显卡供电电容和供电管都烧了,取下来还短路,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点评):
5V供电的接口电路留意下。。

网友:
直接上5V烧下

网友:
烧鸡大法烧鸡大法

网友:
查5V供电还供哪里,继续拆。

网友:
将短路这组供电的元件全都查一篇看下。。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我努力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