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显示器导致鼠标不能用,这台显示器怎么修?

楼主(2014-07-08):
鼠标失灵困扰我很久,鼠标换了好几个,硬件一切都换完了,系统换了,整个主机都换了,鼠标还是不好用,后来才知道是这台显示器导致的。哪个主机用这个显示器,哪台电脑鼠标必失灵。有高手能告诉我这个显示器怎么修吗?显示器显示正常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显示器导致鼠标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显示器导致鼠标不好用

这是真的,百年不遇的状况,让我撞见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需要高手

网友C:
怎么个不好用法?是没有光标?还是点击失灵?移动鼠标光标在动吗?

网友D:
我了个去!还有这等事儿!
是不是显示器驱动板VGA口那个识别显示器的ROM的事儿呀?拆掉它试试捏!

网友D:
要不就改根VGA线试试,把VGA线只留红.绿.蓝.地.行.场,其余的剪断!

网友:
遇到过适配器对鼠标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需要高手

告诉我怎么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不好用法?是没有光标?还是点击失灵?移动鼠标光标在动吗?

刚开始能用几分钟,然后就一卡一卡的,或者是掉电完全没反应了,插拔一下有时管用一会,有时插拔后还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了个去!还有这等事儿!
是不是显示器驱动板VGA口那个识别显示器的ROM的事儿呀?拆掉它试试捏!

恩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就改根VGA线试试,把VGA线只留红.绿.蓝.地.行.场,其余的剪断!

恩回头试一下

网友:
要是真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对这现象挺感兴趣的!看看是不是驱动板rom的事儿!
我可没坑你,只是真的没见过这现象!VGA口附近的小ROM里边存的应该是显示器的信息,
有的系统装完了设备管理器里就会发现显示器的信息!你这个估计跟它有关系!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我遇到2台显示器干扰音响 和路由器的了 都是神舟显示器,刚开机都正常,使用一会网络就显示电缆被拔出,另一台机器正常使用,音响里面发出 电流干扰声,后来拆机一看,300V的滤波电容 轻微鼓包,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是显示器直接影响鼠标,是显示器污染了交流电,你主机的电源又质量不过关,不能为主板提供纯净的电流,不信你用另一台显示器接主机,这台只接电源不接信号线到主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