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 bios 能读不能刷

楼主(2014-07-08):
如题 bios:25Q6464FV
能读出数据但一刷就提示 缓冲区数据和芯片数据不一致 的错误,刷原机备份的也是一样的错误,这是bios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A:
你先点一下PROGRAM_SECUR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点一下PROGRAM_SECURI.......

试了  还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2015-07-19):
换个芯片部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