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白屏问题

楼主(2014-07-08):
  今天收到一大美女的联想笔记:Z470。在使用过程用突然白屏,开机关机能听到正常的开关机音乐。我没有接外屏看,根据经验判断不是主板的问题。就拆了屏幕下来,想刷一刷 程序。我用的是鑫工电子TL866CS刷写器!软件里没有对应的芯片型号,就输入25然后随便选择了一个型号,数据能读得出来,但无法写入。但各位高手提高技术支持。屏的型号是:LTN140AT16.有程序的兄弟共享一个上来呗。

补充内容 (2014-7-9 18:23):
一上来就搞BIOS是不对,的确是在搞故障扩大货。问题是我没有测机屏可用,我已经测试过接外显了,外显一点问题都没有!我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发块屏幕回来换!外显正确显卡会有问题吗?

网友:
用着用着就白屏了,就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如果坏了后一直白屏  就有可能是,但是是电路问题多

网友:
码片程序不是问题  找个能亮的屏 读出来写到客户的就OK

要确实是不是屏的问题。换个OK的试下就知道了啊  先确认问题点 !
这个机器屏线爱出问题 要是纯白屏 注意测下屏供电
祝你好运

网友:
屏上供电是否正常3.3V,或是显卡。用着白屏,很有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接外显看看,多半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屏的问题,显卡问题几率很大

网友:
你不换屏试???

网友:
上来就搞BIOS???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屏

网友:
还是先用替换法确定故障件  再来进一步的维修  你这样搞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听着怎么像屏线呢

网友:
先确定一下问题所在吧,拿测机屏看是不是屏坏了,然后如果测机屏也是白,那问题就在主板上了。如果测机屏是正常显示那就是屏的问题,在考虑刷程序或者换屏等等

网友:
先测试屏幕连接线吧,还不行一般就是主板上屏线连接口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屏

网友:
为啥不换屏试,为啥不测下屏供电,为啥上来就搞屏程序

网友:
同意四楼天意的说法  还有本屏和外接不是一个线路上的就算是外接好使也不一定显卡坏

网友:
这问题应该先换个屏 再排除屏线问题

网友:
最好先换掉屏,看是不是屏问题再说资料

网友:
屏上供电有问题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