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怪毛病

楼主(2014-07-08):
我自己用的华硕K42J的笔记本,ATI独显,因特尔酷睿的,有时用着用着就会有背光无显示(很少出现这现象),同时出风口呜呜的吹冷风,外接无显示,长按关机键都没反应,必须断电把电池才能关机,我自己就是电脑维修的,一开始只看有背光无显示,以为是显卡 或者是有关显卡的问题的,可出风口并且长按关机键都没反应的时候就有点郁闷了,特此求助

网友A:
加焊显卡试试,这机显卡容易空焊

网友:
北桥有通病  可以多测试一下 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貌似是南北桥合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显卡试试,这机显卡容易空焊

显卡问题,会长按开机键都没反应?注意我后面所说的

网友C:
华硕的机子比较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机子比较难搞啊

华硕的板子偷工减料,但在一段时间内比较稳定,坏了也很难修

网友D:
你把板子上多加点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会长按开机键都没反应?注意我后面所说的

这是显卡空焊导致死机的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板子上多加点电容

哪里多加点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卡空焊导致死机的表现

温度不高啊,显卡虚焊会导致长按关机键都没法而关机?

网友:
K42的机器看着痛

网友E:
显卡是容易坏的换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是容易坏的换一个吗

怎么总说这个,看过现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