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4N68T-M不触发到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7-08):
上主板图。。   通电无3VSB  经过跑线发现没有转换的5VSB 图上为转换的5VSB芯片    发现没有这个芯片。。  用了个二极管搭好 3VSB出来了   出来后发现不触发  测开机排阵无3.3V  只有0。6V跑线来自这个芯片 IO这块有点腐蚀   加焊上图的两个电阻后  开机排阵3.3V出来了   触发上电。。 装U装内存 跑码。。亮机。。      过了段时间 板子返修过来了。。    还是不触发  测排阵还是只有0.6V  看来又是那两个电阻的问题   换吧 经过计算 R1  10K   R2 4.7K  可以分出1.05V   但是5脚要0.8V   换上去试试吧   换完后测2.6V  应该能行  电压差的不是很多   点开机排阵  能触发了    装U装内存。。  档D1 没拍图    测内存插槽238脚  只有0.3V  跑线发现连到桥旁边的一822排阻   一开始打开散热片的时候  我震惊了。。  我去。桥竟然被干了。。 旁边全是助焊膏  散热片 刚好全部挡住    但是想想 都能跑码了  还是继续修吧,    当然跑线 是打开散热片才跑出来的。。     然后把822排阻换之   上电。  内存插槽有3.3V了  可是不跑码了。。 不带这样玩人的。。当时直接怀疑到桥上面去了 不过仔细想想 应该不会是桥的问题。   刚好那个822排阻  上面还有个822排阻。。 把上面这个排阻换后  怀着激动的心情上电  一路 跑码--亮机       此机修复。。 上面那个排阻 大概是本来就处于快坏的情况   结果换下面这个排阻的时候风枪一加热就坏了。。。                  新手。。。  求加分。。   发帖不易  且发且珍惜。。。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LZ实力不错,我就修不到这么细致的地步

网友:
又是822排阻,确实值得留意了。

网友A:
怎么都是822。
请教楼主5VSB经过一个二极管就变成3VSB了吗?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注意这个822的排阻了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个。。  求加分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
这样的板做散客的可以赚的点,做同行的就……呵呵呵……你懂得

网友:
是啊 最坑的就是最后的那下不跑码。。 差点就想去把桥干了

网友:
我这里有快一样的板子跑ee掉电 修不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是822。
请教楼主5VSB经过一个二极管就变成3VSB了吗?

  没有。。。  还有一个芯片  忘记是什么芯片了。。。  和3脚大场管一样的芯片  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在PCI插槽旁边

网友(点评):
那里是一个小MOS管,P06P03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  还有一个芯片  忘记是什么芯片了。。。  和3脚大场管一样的芯片  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 ...

5V过二极管去了二极管的0.7V的压降也是4.3V,这个有点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过二极管去了二极管的0.7V的压降也是4.3V,这个有点高啊。

   压降0.2   过去4.8

网友C:
楼主你的桥被干过了 会不会返修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桥被干过了 会不会返修啊 ????

   不知道啊。。。  应该不会   这桥不是我干的   是别人干的  我也不清楚

网友:
现在这排阻就是钱来的了。。

华硕 822排阻 是容易坏, 基本坏的都是那几个地方的排阻

网友:
不知道第一个加焊桥的人加焊主没

唉。。 应该可以吧,, 不行的话 在返修过来 就麻烦了 这种问题说不清 你说客户在其他地方修过 客户是不会承认的

网友:
排阻822不良是此版的通病,究其原因在哪里?

网友(点评):
上面说的都是原因。。。 不触发的电阻。。 和238脚电压的排阻。。 不跑码的排阻 都是问题。

网友:
修主板需要细心+耐心,才能搞定地。

网友:
华硕822排阻很容易坏的。

网友:
又是822排阻,确实值得留意了

网友:
华硕822排阻很容易坏

网友:
   桥被做了的话  很容易返修

网友D:
这款我也修到过, 这822的电阻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我也修到过, 这822的电阻伤不起啊

  也是这里么、。。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我也修到过, 这822的电阻伤不起啊

不触发,开机排针电压过低,1点多V。就是IO处排阴822损坏所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是822。
请教楼主5VSB经过一个二极管就变成3VSB了吗?

那里是一个小MOS管,P06P03G

网友:
学习中!主楼一波三折啊!

网友:
华硕好多是换822好的

网友E:
楼主是用几个二极管降压,把5VSB降到3VSB的?怎么好像只看到一个?

网友:
学习了  822排阻的问题就那么多吗

网友:
同意楼主!同意楼主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用几个二极管降压,把5VSB降到3VSB的?怎么好像只看到一个?

   那个芯片是5V转5V的。。    还要经过一个芯片才转3V

网友F:
你修这个主板给客户要多少钱啊 。我们这才给20  如果修这个板子超过半小时 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修这个主板给客户要多少钱啊 。我们这才给20  如果修这个板子超过半小时 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返修的。。。。  这板子  没修多久,  也就20分钟左右

网友G:
华硕这类型号的板子就爱出这个鸟问题,我修过经典的二修的,上家硬是把3VSB搞出来,直接一条粗线飞到开机排针上,说一点复位就断电了,我勒个去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哈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这类型号的板子就爱出这个鸟问题,我修过经典的二修的,上家硬是把3VSB搞出来,直接一条粗线飞到开机排 ...

..........  这么牛。。

网友H:
5VSB转3VSB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搞定?电压有影响吗?

网友I:
华硕这排阻怎么老是出问题的。。。都没有改进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华硕这排阻怎么老是出问题的。。。都没有改进过的

华硕排阻不坏  怎么赚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华硕排阻不坏  怎么赚钱。。。

也是。。这是给我们维修人员挣钱的机会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是。。这是给我们维修人员挣钱的机会来的。。。

是啊  没那些通病    修板也就没那么快了

网友(2014-08-16):
好象很多板都是882电阻出问题

网友J:
额   敢问大神们  上拉822电阻取下来两电阻正常 但是作为上拉3.3V的电阻 另外一边才1.6V 是不是换了在说 ? 还是吧信号脚翘起来 测

网友(2014-11-13):
引用 网友J:
额   敢问大神们  上拉822电阻取下来两电阻正常 但是作为上拉3.3V的电阻 另外一边才1.6V 是不是换了在说 ? ...

嗯,可以先更换再说,换了一样的话,就是822排阻本身另外一边相连元器件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5VSB转3VSB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搞定?电压有影响吗?

一个二极管压降在0,7V左右,应该不能实现5VSB转3.3VSB,这里1117损坏也可以用1085代替。

网友:
修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的隐性故障还是不太好修

网友:
那个做桥的,不知该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