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2200E,未搞定

楼主(2014-07-08):
打印的时候会上下偏,按出纸键的时候,按一下出来的每次都不一样
哪回店里

不多说了,复位也复位过不行,拆机

测量开关
按下时

放开后

开关好的,难道是传感器问题

能擦的都擦了一遍
连主板上芯片脚位都擦过了

后来还是不行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款机器,这样的问题的啊

按出纸键,正常应该是按一下出来一张。现在的问题是按一下有时候不出,有时候出半张,按久了就好长一截都跑出来。

网友:
会不会是没装好哦

网友:
没拆机的时候就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装电脑上试试打印怎么样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电脑上试试打印怎么样    恢复出厂设置

电脑上就是打印的时候位置不对,有时候都打在两张纸的中间,一打就是几百张,浪费啊

网友:
纸路传感器,光栅盘,电机.都差过没.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    传感器不爱坏这种机器     恢复出厂还不好   最快的方法  调一块主板   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是北洋出的四列价签打印机,需要特殊的软件才能打出正常的文字内容(一般驱动盘带)

出纸斜的问题:可能需要跟换上下出纸棍(确定卷纸正常没上歪),原因是上下棍的压力不均匀导致的出纸歪!

按键故障:你的按键应该没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下适配器吧!

网友:
调了间距吗?

网友:
如果是每打印一张就上下偏一点我遇到这个问题,是tsc的,直接恢复出厂,重新用软件做个标签,把打印机属性里的间距调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相似的问题,像楼上说的那样就解决问题,不知道你这样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