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源修磁放大器

楼主(2014-07-08):
老电源修磁放大器
一个老电源,3.3v短路损坏。本来想扔了,后来想闲着也是闲着,折腾一下吧。拆开看,保险烧,一对
大管烧,两个1欧驱动电阻烧。别的暂未发现。换好后通电,保护灯泡亮了。再查整流桥烧了一个管,还好有灯泡,没坏别的。换好后灯泡一闪,启动正常。5vsb、+12v、+5v、-12v、-5v好,+3.3v只有2.1v。检查肖特基、431、pnp管、分压电阻、几个二极管好的。把这几个元件代换,输出还是2.1v。量周围电阻,好的。断开pnp管,超压保护。恢复后还是2.1v。现在没有思路了,该怎么办。
明天上图。

补充内容 (2014-7-9 15:06):
原因找到了,结果令我哭笑不得。这个电源5v加上负载后,3.3v就正常了。这时电源一切正常。带负载也没问题。走了太多的弯路。结果是早已好了。

网友(点评):
估计431有故障

网友:
电容电容。

网友A:
给3.3输出带个负载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3.3输出带个负载再测。

好的,试试看

网友:
3.3V回路的电容都测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3.3输出带个负载再测。

原因找到了,结果令我哭笑不得。这个电源5v加上负载后,3.3v就正常了。这时电源一切正常。带负载也没问题。走了太多的弯路。结果是早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