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2000不上电秒杀

楼主(2014-07-08):
品牌:神舟
故障:不上电
板号:V30SIX
   师傅接到这个机器看了下叫我拿去搞,初步通电测试,待机0,但按下开机键能跳到0.04       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异常。测电压没有3V.5V待机????按开机键怎么会跳变? 用表量着按开机键,有了。。。。。这不是待机吗?怎么按了开机键才出来,这是什么情况。看图纸时序 这里可以看到在通电过后3V.  5V待机就应该有的,既然不正常就查它了。 2脚有19V . 1脚0V. 看来开启信号都没来啊。追踪信号 PQ10的G级没有电压,PD8的VADAP信号为公共点电压 和这里不通了,直接飞线,再次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接屏亮机。                      这里补充下,好多人说没看懂,测得PR42电阻没电压,在公共点上飞线到这个电阻上的。
                                                到这里此机修复,没什么技术含量,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下这个图纸看一下吗?

网友A:
不知楼主把线飞到哪里。

网友B:
最后飞线到哪里,楼主应该写详细 是PD8的VADAP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飞线到哪里,楼主应该写详细 是PD8的VADAP信号?

是的,{:4_1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下这个图纸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把线飞到哪里。

从公共点飞到PD8那个电阻上的VADAP信号上

网友C:
最后飞线到哪里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飞线到哪里上个图就更好了

由于当时没想着要发这个贴的,所以就没拍照了.

网友D:
飞线到哪里有图就更直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到哪里有图就更直观了。

机器都给客户了,没图看了

网友E:
飞机大法,果然好,不管什么办法,修好了不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机大法,果然好,不管什么办法,修好了不是好办法。

呵呵 是啊。。。。。。。。

网友F:
写的不太清,不过我看懂了。是pr42坏了引起VADAP无电电压。PQ10不能导通,从而造成PQ11不通。无AUX_ON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的不太清,不过我看懂了。是pr42坏了引起VADAP无电电压。PQ10不能导通,从而造成PQ11不通。无AUX_ON开启 ...

哎 就PR42坏了需要飞线不,PR42两端都没电压,主板断线了。

网友G:
修的还是挺快的 、

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的还是挺快的 、

简单明了~

还行吧 写得有点简洁,

网友:
把PR42的一端飞线接在PR2一端就行了(PR2在电源接口附近)

网友H:
最近在修这台机,CPU电源好信号被拉低了,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在修这台机,CPU电源好信号被拉低了,没思路了

换过CPU和电源管理芯片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