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背显卡点不亮了,求围观

楼主(2014-07-08):
昨天把显卡弄下来给风扇上点油,哪知道在插上去就不行了,但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看看板子也蛮脏的就学大师门用水加点洗洁精洗了一下,PCI-E的插槽洗了好几遍,可是等干了还是老问题。显卡拿到朋友机子上是好的。BIOS也放过电,还是不行。网上查查资料,用万用表查了查插槽,12V/3.3供电正常,2个时钟0.4V,复位3.3按复位键也有跳动,总线时钟和数据也都是3,3V。PG也是3.3。A面32根数据阻值全为900,不知道是不是大了点,B面的32根过电容另一全为520,不知道再查哪里了,请高手指点。主板BIOS就别刷了,业余玩家没什么设备。

网友:
呵呵。楼主用洗洁精洗主板啊。

网友:
哪位大师告诉你的用洗洁精,让他送你块新板就好了,不过我就纳闷你为啥就信了

网友:
  板子洗坏了 哈哈

网友:
创新是需要冒险的,别人的建议只能提供参考。

网友:
是不是没干透就加电了,我不敢用水洗,除非用干燥箱干燥。

网友:
压北桥试下能亮吗 用风枪吹下还有没有水没弄干的 不行加焊下桥

网友:
滴油是不是滴到别的地方上了

网友:
主板真没洗坏,还是可以进系统的。本来想买个二手板算了,但是不甘心啊!我是修GPS导航的,我只知道供电时钟复位还有数据如果都没问题,没道理点不亮的啊!难道没高手指点一下,只求死的明白

网友:
仔细查查清洗的时候碰到哪里了?特别是PCI-E卡槽内的触点。

网友:
的确有点业余了,这些板能用水洗吗?别人都是用的无水乙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