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码片坏造成暗屏

楼主(2014-07-08):
DELL 5400码片坏导致暗屏,但测量backliteon为3.3V。我猜想这个信号是不是脉冲信号,不是简单的高电平3.3V,不知对不对。

网友:
SMBCLK/SMBDATA控制。SMBUS控制背光。

网友A:
RD在研发的时候在BIOS加入检测液晶屏SMB总线 不包含dell信息的码片 显卡不会发出L_BKLT_EN 背光开启信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RD在研发的时候在BIOS加入检测液晶屏SMB总线 不包含dell信息的码片 显卡不会发出L_BKLT_EN 背光开启信号 。

说的有些深奥,rd是什么简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D在研发的时候在BIOS加入检测液晶屏SMB总线 不包含dell信息的码片 显卡不会发出L_BKLT_EN 背光开启信号 。

有的普通屏没有码片,为什么也能点亮?是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普通屏没有码片,为什么也能点亮?是挑屏。

这个和机器的BIOS有关。就像现在台式显卡开机前没插入VGA线 等下开机了你插入显示器是不会显的 。要重新开机才会显示

不知为不知,别东拉西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普通屏没有码片,为什么也能点亮?是挑屏。

这个和机器的BIOS有关。就像现在台式显卡开机前没插入VGA线 等下开机了你插入显示器是不会显的 。要重新开机才会显示

不知为不知,别东拉西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