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 PRO 掉件

楼主(2014-07-08):
一块客户送修主板,华硕P5QL PRO 客户反应有时候有点小毛病。具体什么毛病也没说。
拿到一看。发现网卡边上掉了一个排阻。而且板层有划伤
不知道这个排阻阻值是多少。百度了一张图片。请老师们帮忙辨别一下。多谢
就右边,一个没装IC的旁边这个排阻是220还是228,或者是822.怎么看。看不清呢。

网友:
排阻大多和旁边的参数是一样的,应该说是82乘以10的平方欧姆。

网友:
应该和旁边的参数是一样的吧,大多都一样,应该是822,前面不可能是0,

网友:
这个是822排阻

网友:
就还你说的那几个试试呗

网友:
ASUS的822排阻多啊

网友:
应该是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