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分析这个元件 的原理

楼主(2014-07-08):
图中黑线内是什么元器件啊?该不会是比较器吧?

网友:
门电路,非门。

网友:
看这个应该是内部带施密特触发器的门电路。

网友:
非门电路哦,高进低出

网友:
门 器件呀

网友:
U3501C和U3501D在主板上看其实就是一个元件,内部是两个门电路在图纸上分开表示

网友:
反相器  输入低电平  输出高电平   输入高电平正好相反

网友:
反相驱动器

网友:
不正确 楼上几位说的对

网友:
反相器啊.是门电路

网友(2014-09-20):
是74系列的运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