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惠普笔记本高压板频繁烧

楼主(2014-07-09):
上月收到一个惠普的本子,屏幕不亮。换了一个高压板点亮屏幕一切正常,昨天又送来维修,测了一下高压板烧了,又换了一根,今天送来又是高压板烧掉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来问下各位师傅

网友:
看看灯管吧,测下灯管电流

网友A:
高压板是原装的吗?还是用通用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是原装的吗?还是用通用高压板?

原装胜美达的板子

网友:
灯管老化了 需要换灯管

网友:
这种情况不换灯管还有的搞

网友:
可能是灯管线烧了

网友:
难道是HPCQ40不成?

网友:
灯管会引起烧高压

网友:
还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的问题大 灯管的可能性小

网友:
灯管老化,接头老化

网友:
这个肯定是灯管两端焊点烧的差不多要掉了导致漏电烧板,如果当时你换号高压板后看亮度是亮还是暗,如果是亮那就是接头线烧了,暗的话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虚焊了,另外亮度别调最大,也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