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s934i 显示器不断自动调节

楼主(2014-07-09):
aoc s934i 开机半小时候就会自动调节屏幕?按键是好的 显卡驱动装好 用其他显示器没有这问题
显卡

网友:
MCU热稳定性不好,换之即好,另外,供电不良也会造成此现象。

网友:
按键只能代换

网友:
1.按键问题,拔掉后测试,坏了就换。
2.MCU问题,刷之。

网友:
换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板居多,先拔掉按键板再说。不行在刷MCU

网友:
实际中:(1)按键的可能性最大(2)下掉按键板,量自动调整按键在主板接口处的电压,如果偏低,就跑线,很可能是贴片电容导致。(3)刷程序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