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的大电感到底叫什么?

楼主(2014-07-09):
求助下图中红圈内的大电感到底叫什么,主要有哪些作用,还有大概是什么规格的,我大概知道一共有10个脚,-5v2个脚,+5v4个脚,12v2个脚,-12v2个脚,这种电感在网上买的到吗?应该收索什么关键词,如果买不到应该如何制作,请知道的大哥解答下,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高频滤波电感或者高频滤波变压器

网友:
看这电感长得挺好看的呀,怎么了?
买犯不上了吧?找旧电源拆一个一样的呗!

网友:
也有那种电感烧黑的。。但是不至于坏。。一般都是开焊

网友:
这电杆一般故障率很低的

网友:
电源还修啊?

网友:
滤波器吧?这东西一般不会坏的呀,看你图上的应该是假铜丝掉漆了,应该没事的

网友:
应该叫【高频扼流圈】它跟电容的作用刚好相反。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折磨粗的铜丝都坏了,不太可能吧,要么开焊,要不掉漆,

网友:
你买它干嘛   它不会坏   这个啥问题你想换呢

网友:
这电源咋了?什么现象呀?说给大家看看!

网友:
没记错的话应该叫“交互式扼流圈”故障率极低,网上很少有卖。至于重绕的话,拆时可细心的记下方向及圈数

完全正确。
完全赞同!

网友:
找旧电源拆一个一样的

网友:
这是输出滤波最后一级电感吧,没见它坏过,一旦它烧了就不用修了其它烧的起码是爹妈不认了

网友:
电源为什么不修?

网友:
这东西应该很少坏的;网上估计也很难买到;自己绕要用线径相同的漆包线,还要按照原来的圈数及方向制作。

网友:
这个是功率因数校正电路里的电感。

网友:
这是不是大水炮啊

网友:
这个一般是不坏的啊,你要买它干什么呢,电源出现什么问题了吗?说说看

网友A:
两个电源拆开一看,这个大电感都烧黑了,到处买不到准备自己绕,而且又不清楚磁圈和线的尺寸,我到几个论坛问过了,但是好像没人能很好的回答我的问题,只能先放一放了。

网友:
请注意负电压的线圈是反方向绕的,相位和正电压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源拆开一看,这个大电感都烧黑了,到处买不到准备自己绕,而且又不清楚磁圈和线的尺寸,我到几个论坛 ...

      如果确认是烧黑的,说明这电源用料是严重缩水的。烧的不严重可以用水洗,烘干,浸清漆,再烘干。非要重绕的话,在缠绕方便的情况下,线径宁粗勿细。最最重要的绕组的方向,电感量是和圈数和磁芯有关系的,相对来说圈数却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
随便再拆开一个坏电源,相同位置的装上就行了。

网友:
高频滤波电感

网友B:
我昨天修到一价值178000元RMB的防火墙,是电源损坏了,报价1000元。同意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修到一价值178000元RMB的防火墙,是电源损坏了,报价1000元。同意维修。

你太仁慈了,最少报5000才修嘛,用得起这么好的防火墙的地方应该不差钱。

网友:
找旧电源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