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奇怪的毛病 没遇到过

楼主(2014-07-09):
昨天接到一台式电脑,主板是映泰G41,客户说屏幕不显示,插上诊断卡开机,屏幕显示,进系统,正在跟客户说没有毛病的时候突然屏幕灭掉,主板还在运转,但鼠标灯不亮,键盘灯也不亮。重启,诊断卡无复位,重插内存,CPU,清灰无果。有时候诊断卡一直在闪,跳乱码。跟客户说很晚了先放在这里,今天早上再一试,又开起来了,但是过几分钟屏幕又黑了,鼠标键盘灯都不亮,拔电重启又没有复位了,难道是桥的问题吗?特来求助大家

网友A:
先硬盘拔掉试试是什么情况。还是一样的话IQ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硬盘拔掉试试是什么情况。还是一样的话IQ的可能性大些。

都拔了     裸机测试

网友B:
你可以选排除一下先。。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查下主板的电压

网友C:
这种问题,不好搞。之前遇到过很多次。有的刷BIOS,有的换BIOS芯片再刷。有的换南桥,有的是南北桥之前,有的是CPU到北桥之间通信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很有点像是南桥问题,,

网友D:
桥的话  可能性大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不好搞。之前遇到过很多次。有的刷BIOS,有的换BIOS芯片再刷。有的换南桥,有的是南北桥之前,有 ...

嗯   只有先刷下BIOS再试试   这种主板垃圾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选排除一下先。。确定是主板问题,就查下主板的电压

嗯   确定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的话  可能性大点 .....

我也觉得    时正常时不正常    而且桥刚开机温度很高   但是没有明显短路

网友:
先加焊一下呗,有可能就是虚焊

网友:
   可能板子那点短路了

网友D:
先换个  旧桥上去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个  旧桥上去  看看

算了   客户不修了

网友E: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还有电源检测一下,我上次一台电脑也是开机有显示,刚进系统屏幕黑屏,键盘灯按没反应,后来发现电源有吱吱声,拆开一看,低压部分的电容全爆浆了,而且电源风扇也不转了。更换电源后正常了。

网友F:
南桥的可能大些。键盘都 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桥的可能大些。键盘都 认不到

是啊  自动就灭了   诊断卡复位灯也自动就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还有电源检测一下,我上次一台电脑也是开机有显示,刚进系统屏幕黑屏,键盘灯按没反应, ...

裸板也是一样   电源从新换过的

网友:
加焊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裸板也是一样   电源从新换过的

那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可能性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