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G41主板 不跑码 测得其他都正常 就总线供电为1.1V

楼主(2014-07-09):
求助:双敏G41主板 不跑码 测得其他都正常 就总线供电为1.1V,应该为1.2V,不知道低了0.1V会不会引起不跑码,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啊!

网友:
通病很少有的哟,,,。。内存电压,bios,ec工作条件这些你查了没有

网友:
查工作条件

网友:
总线供电正常啊,1.1V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再查其他的

网友A:
一个一个排查,低0.1V总线供电正常的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排查,低0.1V总线供电正常的

是正常的 BIOS的问题  刷一下就OK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小放一下电试试

网友:
低0.1V总线供电正常的。

网友:
放电试过的,没用,就总线1.1V,其他都正常,大家都说1.1V正常,所以尝试刷bios,在论坛里下了个bios刷完就亮了